64位Win8的cadence16.6破解过程(亲测,不卡)

楼主(2013-02-28):
http://kuai.xunlei.com/d/KXMEBYFCOGOP(16.6下载地址)
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结束.

2.1 安装cadence16.6最新补丁Hotfix_SPB16.60.003_wint_1of1.exe.直到finish。后边帖子里有003补丁
 2.2 若是64位系统,复制cdslmd.exe到Cadence\LicenseManager。并替换原文件。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

没有就算了.(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6/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然后

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如果不用仿真,可以删之)。

5、把破解文件夹crack中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的pubkey、pubkey.exe和LicenseManager.bat放到

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bat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crack\SPB_16.6\tools的pubkey、pubkey.exe和Tools.bat放到Cadence

\SPB_16.6\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bat (注意看一下DOS窗口会不会一闪而过,如果运行差不多一分

钟就说明破解成功)

7、打开破解文件夹crack里LicGen文件夹,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习惯上把这

license文件拷到桌面上放着.改里边的this-host为自己电脑的名字.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
,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license.lic,打开 它

(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

9.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

finish,直到完成.

10.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安装盘符:

\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

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然后到start/stop选项卡里先stop服务再start服务。到此,破解完成.

11、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请打开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你的主机名),如果没 CDS_LIC_FILE变量名,请添加一个变量。变量

名为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

12.把orsimsetup.dll剪切回原位置。第11步的情况我没遇到

网友:
这个破解是最新的吗?解决了Diff问题吗?

网友:
破解文件是16.5的啊,而且安装步骤是win7的???确保在64位win8下能正常破解安装???

楼主:
绝对亲测,Win8 64位运行超流畅,003补丁要自己下好,在破解前必须打上。DOS窗口下尚未发现提示有diff,若大家发现感谢告知。反正原理图汉字问题是解决了。003补丁后翻没几页有个帖子里就有。45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亲测,安上面的步骤,不要按附件里的步骤,003补丁要自己下好,在破解前打上。DOS窗口下尚未发现提示有 ...

补丁是必须得安装么,不安装补丁可以吗??

网友B:
还有,补丁在哪里下载~~~~非常感谢

网友C:
心动想装, 已装(16.3, win7_64), 要注意什么?

网友D:
请问安装licensemanager是安装16.6的,还是16.5的。

网友B:
已经安装成功,破解成功,感谢楼主~~~

网友E:
    这个说明估计很多人看不懂

网友:
    好样的这哥们,必须得替换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有,补丁在哪里下载~~~~非常感谢

    http://dl.vmall.com/c0eqmqz0e3

网友:
首先感谢你的分享精神,16.6。003破解和你说的步骤和要能找到的程序和文件  是不一样的,请说明清楚,不要误导别人噢

比如说16.6的LicenseManager在哪里

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在哪里

楼主:
鉴于“发烧叔叔”可能第一次用win8,说我误导人我就不深究了哈 。进入win8操作系统后可以把鼠标拉到屏幕右下角,点最上边的搜索,在搜索栏里打个“lic",你找不到的就都能找到了.crack下的SPB_16.5就是SPB_16.6,名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安装licensemanager是安装16.6的,还是16.5的。

crack下的SPB_16.5就是SPB_16.6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另外请问补丁在哪呢?

网友:
cis 能用吗

网友:
win7 32位的,也破解成功!!!谢谢楼主!!!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这都是2010年的版本了,要兼容157,163,和165就是没用的垃圾。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用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4-02):
    破解成功  谢谢!

网友G:
    感谢楼主,已经破解成功了(win7 64bit);
用的破解文件好像是16.5的,破解步骤几乎与16.5相同;与破解16.5的时候不同的是在运行Tools.cmd的时候并没有像16.5那样出现多条can't ***的现象;只是出现了一条can't open .\pubkey.exe for Read&Write;实际运行了一下,不能双击打开文件,需要在默认程序中设置一下;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版本更新太快了~

网友:
    按照楼主说的破解了,可以用。谢谢啦。

网友:
    试过了挺好用,就是我机器WIN8显卡支持的不好,卡的要命。W500

网友:
    好的东东
    赶紧下

网友:
    事实上还是32位程序,工作在向下兼容模式,对于64位机,应该没法最大化发挥。

网友:
    win8自己装不上16.5,只好试试16.6了,呵呵,感谢你给的一个选择

网友:
    基本可以,我找了HOTFIX006,Hotfix_SPB16.60.006_wint_1of1.exe 安装时发现一个问题:
diff mbs2lib.exe  这个的PUBLICKEY不对,是PCB里用到的,不知道具体功能是什么?

网友(2013-05-06):
樓主, 請問cdslmd.exe是在那個資料櫃內的cdslmd.exe?

网友:
    楼主 最后一步才是关键

网友:
    , 變量檢查過是改了的(...原本的16.3現也不能跑))....."pubkey" cdslmd.exe是一閃而過看不到說什麼, 實際cdslmd.exe好像pubkey前後的曰期沒變, 好像沒改過

网友H:
    我在WIN8 64位系统里装了几次都不成功,错误如下,希望高手給指点一下:
    21:31:37 (lmgrd) pid 5812
21:31:37 (lmgrd) Done rereading
21:31:37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10.0.3 build 96515 x64_n6) started on home-lhl (IBM PC) (5/21/2013)
    21:31:37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1:31:37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1:31:37 (lmgrd) World Wide Web:  [....]
21:31:37 (lmgrd) License file(s): D:\Program Files (x86)\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21:31:37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21:31:37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
21:31:37 (lmgrd)  (There are no VENDOR (or DAEMON)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
        lmgrd exiting.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License text:  .exe
    License path:  D:\Program Files (x86)\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2,399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

网友:
    看了另外一个贴子里的建议,昨天试了一下:
1、把计算机名称改了不加“-",而且是“XXXPC”;
    2、LicenseManager装到了D:\EDATOOLS\CADENCE\下‘
3、关掉360安全卫士。
重新破解LicenseManager,就好了。
SPB16.6之前装完且破解后一直没动。只是试验装了几次LicenseManager。

网友:
    貌似没看懂- -b

网友:
    我在装补丁Hotfix_SPB16.60.003_wint_1of1.exe时出现一个错误,不知道其他人有无遇到?
    忽略之后破解貌似也能成功,我没有装补丁Hotfix_SPB16.60.002_wint_1of1.exe,是否在装003补丁之前必须要装002补丁?

网友:
    听说里面集成了sigrity speed,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lol:lol:lol

网友:
我的破解不了 有遇到一样的情况吗?QQ356290462

网友:
打开pcb editor 出错

网友:
16.6启动时出现如图报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终于安装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3-07-01):
32位win7下要打补丁吗?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已经破解成功了(win7 64bit);
用的破解文件好像是16.5的,破解步骤几乎与16.5相同;与破解16 ...

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收藏,收藏,试试看,原来不用win8,就是因为不能用cadence。

网友(2013-09-19):
引用 网友H:
我在WIN8 64位系统里装了几次都不成功,错误如下,希望高手給指点一下:
21:31:37 (lmgrd) pid 5812
21:3 ...

你的搞定了吗?
我也是这个错误啊。。。
要是搞定了麻烦教一下!!!

网友(2013-11-22):
软体本身那里下????

网友:
好样的这哥们,顶你!!

网友(2014-05-10):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明估计很多人看不懂

    其实很简单的,亲自动手试下就知道了。我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动想装, 已装(16.3, win7_64), 要注意什么?

    这位朋友,你有没有试过64位Win8装16.3?我因为工作需要想装,求指导

网友:
楼主你这写的也忒复杂了吧,可以精简一下嘛,另外,003号补丁比较老了,给个027补丁的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QkT6P8
这个链接里还有16.6的安装包,安装好以后018以前的补丁都不用打了

网友:
    额,没仔细看,你这是去年发的帖了,算比较先进了,顶一个

网友:
    请问安装licensemanager是安装16.6的,还是16.5的

网友(2014-09-29):
    国庆假期准备安装,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
    感覺應該可以用

    感謝了

网友(2014-11-04):
    好样的这哥们,必须得替换文件

    但是这边还是不行

网友:
    Hotfix_SPB16.60.039_wint_1of1  这个更新版本不知道可以不啊?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F:
http://dl.vmall.com/c0eqmqz0e3

网址打不开啊,哪里有003的补丁呢

网友I:
补丁已经到050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安装成功,破解成功,感谢楼主~~~

请问你那里还有cadence  003补丁包么?可以共享么?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丁已经到050了吧

对安装补丁的路径有么有要求?

网友:
win8\64位,使用补丁050,已成功。感谢楼主

网友:
跪谢楼主,自己快装哭了都没成功!

网友(2016-08-19):
感谢提供补丁~~

网友(2020-02-08):
补丁下载路径没有哦

网友(2021-07-23):
请问安装完成后原理图能顺利打开,但是PCB无法打开,显示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exiting.Use <progtam>-help for list for license.请问这个如何解决,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