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精通allegro的高手帮忙:pcb中有个元件怎么都删不掉

楼主(2013-03-01):
    pcb中有个元件怎么都删不掉,报有锁定属性。但显示没有锁定啊。它也没有撤销元件的选项。

网友:
    那你就解锁试试不就不知道了

    没那么容易哦,难倒好多人了

网友:
    赞同!

网友:
    unfix all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不是显示有FIX的吗?

楼主:
    显示fix是没有锁定,选了之后就锁定了

网友:
    我感觉你肯定是find里面没有选择symbols
    只选这个点一下元件然后再试试

楼主:
    unfix all也不行啊

网友:
    在原理图上把这个元件删了 重新创建网表 再重新导入网表
再在原理图上加上 再创建网表 再重新导入网表
试试看

楼主:
测试了各位的方法都不行啊。我把图发上来,大家也试试。
    网表导入不成功,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DB-195): Error processing : Cannot modify object ... FIXED property found..
    不能移动,不能删除,本来是1个,我复制了两个,也不能移动删除
其它元件我能删除,都删了。只留了有问题的那个元件。

网友:
    這個板子不是乾淨的資料 , 有用Partation 處理過 , 可能是收回不完整 , 導致有問題.
我測過了重分重收應該就修正好了.

网友:
    重新导个网标吧  的确删不了   BUG

楼主:
    用导网表的方法我测试发现必须保留这个元件才能导入成功,删除的话就出错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DB-195): Error processing : Cannot modify object ... FIXED property found..

    “這個板子不是乾淨的資料 , 有用Partation 處理過 , 可能是收回不完整 , 導致有問題.
    我測過了重分重收應該就修正好了.”
    如何操作呢?

网友:
    新手学习加QQ 170762386

网友:
    我是这么干的:
1、打开Boundry/all,显示J1正好处在Partition上,把Boundry修下来一点

    2、打开workflow Manager,把Partition_2 Export一下

3、不要关workflow Manager,勾上右下角的Recovery Mode,把Partition_2再Import一下

4、可以移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改了

网友:
还真是Partition惹的祸啊

网友(2021-10-14):
    17.2还没修复这个BUG啊,还好看到这个帖子,要不真不知道怎么解锁。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