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芯片选型

楼主(2013-03-01):
各位大侠能不能有没有满足以下要求的芯片。
1)尽量跟ICL7660的引脚兼容。
2)输入电压能达到+8V以上
3)输出带有稳压功能
4)在输出为-8V的情况下,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

网友A:
你要求的电流太大了。用电荷泵的方式太难了,只能采用DC/DC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电流太大了。用电荷泵的方式太难了,只能采用DC/DC的形式!

DC DC有直接正电压转负电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多

推荐一些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
找boost电路,便宜的常用的有MC34063,手册上有典型应用的。

网友:
你要找兼容的话,联系供应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