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里面怎么统计元件的PIN数呢?

楼主(2013-03-01):
求教,pads logic里面怎么统计元件的PIN数呢?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谢谢

网友A:
tools→basic scripts→PADS Logic Script Wizard里有下个pins如下图:

自己去体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basic scripts→PADS Logic Script Wizard里有下个pins如下图:

我试试,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