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cept导入allegro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02):
我在concept 里Export Physical 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请问这是库的问题还是原理图没有做好?要怎么改?

提示:#1   ERROR(SPCODD-213): Injected property name:value 'VALUE:30 PF' clashes wi~

th '9.1 PF' for PPT 'CAP'. Multiple property name:value pairs might exist for ~

a particular PPT property in the part table files that are being merged. Ensur~

e that each PPT has a unique property name:value pair. Fix one of the property~

name:value pairs listed in this message.

#2   ERROR(SPCODD-212): Could not merge PPT parts for PPT 'CAP'.

#3   ERROR(SPCODD-221): PPT 'CAP' was 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files:

我觉得好像是CAP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还有一个板子。突然在project里面的design打不开了,急死我了。有谁知道吗?

网友:
cap 没有指定property ,放元件的时候要指定

网友A:
Multiple property name:多重属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add capacitor时,看到这个值的电容就把它直接加进原理图了,而没有从选择元件的下拉列表里指定一个特定属性的电容元件。
你找找看30pf,9.1pf这些电容,右键:modify——从出现的下拉列表里指定一个电容,点一下,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只看到这个错误提示,还是不清楚。

网友B(2013-04-03):
HDL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ple property name:多重属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add capacitor时,看到这个值的电容就把它直接加进原理图 ...

谢谢你,这是别人做的原理图,有问题找他又不理,只能自己乱搞,太费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L好用吗?

一点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不好用

那为啥还用HDL画原理图,为啥不用Orcad得了呗。

楼主:
公司需要啊,自己才不愿意呢,非常非常严谨,一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