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功耗问题

楼主(2013-03-02):
    用的FPGA是EP2S130,在高温(+70度)工作时电流太大,比常温电流增大近80%,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工作?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不能长时间工作了。这样的工作环境,设计时所有器件都要选用工业级的。

网友(2013-05-14):
    增加散热措施,大容量的芯片工作时,电流都比较大,加上散热片,及风扇,应该可以工作,我们用180的片子,可以正常工作一天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