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Allgro零件封装库管理的标准化

楼主(2013-03-02):
    对于PCB封装零件库中,新封装的查询,增加,修改,删除,大家有什么好的管理方法吗?

网友A:
    你用的cadence?如果这样最好整个规范化的文档出来,让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制作就会很方便管理和维护。这个标准里面也必须要设置的非常全面,否则不好统一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adence?如果这样最好整个规范化的文档出来,让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制作就会很方便管理和维护。这个 ...

    多谢建议,我逐渐的完善积累经验吧

网友(2013-06-26):
    最好是根据公司需求来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要便于应用。

网友B:
    要统一管理,一定要有一张所有器件库和相关信息的数据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统一管理,一定要有一张所有器件库和相关信息的数据总表。

    什么格式的数据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