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个可Web管理的Capture CIS零件库,或者提供建库方法

楼主(2013-03-02):
    我已经学会了本地CIS零件库Access库的设置,但是希望能够完成对于Access库的共享及Web管理,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这个我也在研究,只是如果是刚做,最好还是做得简单些,比较人员管理和维护

网友B:
    这个我也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在研究,只是如果是刚做,最好还是做得简单些,比较人员管理和维护

    有结果了,通知一下,我现在是考虑从网上下载一些WEB系统,自己试着修改一下,不过初步接触,不太好找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在研究

有结果了,通知一下,我现在是考虑从网上下载一些WEB系统,自己试着修改一下,不过初步接触,不太好找合适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结果不有结果的问题,每个公司的库做的都不一样,一般不会直接拿到别人的就用的!其实软件本身带的就是配置好的,你可以参考的,所以我研究的不是你说的那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