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中,3D显示中,弧形挖孔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03):
AD09中,板子画好了,板内有挖孔让位,直线形挖孔(如长方形等)可以用Define Cut out 处理,3D就可以显示出来,如图1。但挖圆形的孔怎么操作好呢,(虽然Define Cut out可以通过shift+space改变用弧形选择边框的外形但是不准确)如图2所示;如何使图2做出图1的效果出来呢,要准确一点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先在板框层画出图形(闭合图形);
2、选择闭合的图形,执行TVB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在板框层画出图形(闭合图形);
2、选择闭合的图形,执行TVB操作。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