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2_08破解后不能用

楼主(2013-03-03):
各路大湿:
小弟的ADS2011-10在WIN7下一直不稳定。具体表现是双击ADS2011后。过一会儿跳出出错误。要发邮件告之错误。但是进界面之后很好。很烦。
于是今天把ADS2012-08装进了WIN7里边去。尼马。把区域改成美国后。装2012.然后一路破解。顺利。
进界面其它神马的都对。就是在点仿真按钮后。过一会再弹出说LICENSE没有。仿真就停下来了。
我以为是装了没有重启系统的原因。
于是重启。
尼马再点2012,提示LICENSE木有。于是又加LICENSE。进去仿真。还是出错。
于是重装再破解。如此搞了好多次。搞不定了。

有了解过的大侠吗?求教。

网友(2013-04-05):
你的license不全,可以把2011的license复制到2012里面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安装了说lisence不正确,着急用ads做毕设,好烦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安装了说lisence不正确,着急用ads做毕设,好烦人啊

卸载后就没有再装了。准备把SSD买回后重装系统后再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载后就没有再装了。准备把SSD买回后重装系统后再弄。

SSd是啥..你们都好厉害啊,我要用Ads做毕设,一点都不会用,然后在淘宝上买的2012还没办法仿真...愁死了...请问,你知道哪个版本好用么?我想让我们班男生帮我装个双系统,然后装个2008,不知道能不能好用....好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是啥..你们都好厉害啊,我要用Ads做毕设,一点都不会用,然后在淘宝上买的2012还没办法仿真...愁死了. ...

SSD是固态硬盘。电脑太慢。准备买个好点的硬盘。
额。ADS2008挺好的。。

网友B(2013-08-10):
偶的问题同楼上一样,求大师现身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的问题同楼上一样,求大师现身施法

我的问题搞定了。是杀毒软件小A和ADS2011冲突引起的ADS2011死掉。把小A禁用后ADS就无问题了。
ADS2012现在没有安装。所以不知2012也是由于软件冲突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