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外来原理图和PCB图中提取元器件库到本地?

楼主(2013-03-03):
如何从外来原理图和PCB图中提取元器件库到本地?
遇到点麻烦,别人给了EE7.9.3的原理图和PCB图,但没有给库,我想在本地修改原理图和PCB图,没有他的库该怎么办?
本地封装库中并无外来原理图和PCB图的元件库,可以将外来原理图和PCB图中的元件库提取到本地封装库吗?

楼主:
这个软件较难,业内高手不多啊,要不就是高手不上网啊

网友A:
原理图:
先导出成EDIF格式:File > Export > EDIF Schematic,
然后再将导出EDIF文件的导入:File > Import > EDIF Schematic,你就会得到本地符号库了,然后可提取到中心库。
PCB:
PCB库本地就有,可直接提取到中心库。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File > Import > EDIF Schematic中, Configuration》 Browse选哪个文件?谢谢

楼主:
我在library manager中从原理图中导入.hkp文件,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File > Import > EDIF Schematic中, Configuration》 Browse选哪个文件?谢谢

可以空着

楼主:
这样输出是*.eds文件,可是奇怪,点了确认后,出现
Error:Cannot load symbol XXX(文件名).
          Make sure that symbol exists in database.
Note:Database (文件路径\database successfully opened in online mode)
Note:Reading symbol XXX... Note: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先导出成EDIF格式:File > Export > EDIF Schematic,
然后再将导出EDIF文件的导入:File > Imp ...

望高手提供一下具体步骤,以示启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望高手提供一下具体步骤,以示启发,谢谢!

先导出,后导入,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导入后,在Local Symbol下可看到提取出来的符号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后导入,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导入后,在Local Symbol下可看到提取出来的符号库。

谢谢高手,我试一下

网友:
确实是,几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学习组,他们不对外公开

楼主:
今天有新的收获,可以将库全部导出来,方法:打开PCB,在Part edit里面,file>选择export part data>Part data file,选定要PCB中要导出的器件,选择输出路径,命名.hkp文件,导出,再导入中心库就可以啦
困扰很久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网友(2013-07-11):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后导入,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导入后,在Local Symbol下可看到提取出来的符号库。

我尝试相同的操作步骤,发现和楼主是一样的报错提示。都没有成功。怎么回事?

网友(2013-08-20):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后导入,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导入后,在Local Symbol下可看到提取出来的符号库。

李工,可以导出EDIF SCHEMATIC, 但是发现导出时Board name和Schematic name必须一致,否则提示为Failed。
顺利导出EDIF文件后,导入到新建项目中去,发现以下错误信息:

这样的话,就无法导入顺利导出的EDIF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2015-01-15):
引用 楼主:
今天有新的收获,可以将库全部导出来,方法:打开PCB,在Part edit里面,file>选择export part data>Part d ...

有用有用,实在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