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的库不能修改?

楼主(2013-03-03):
拷贝了一个ee7.9.3的库,不能修改,提示:cannot edit port(s)-symbol has frozen inteRFace,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在symbol中不能修改管脚名称,或删除、增加管脚,真奇怪,是什么地方锁定了吗?

网友:
symbol可能被使用了吧!!!!!!!!

楼主:
没有使用,即使机器重启或注销也还是这样

网友(2015-02-10):
问题是否解决?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symbol已经关联到part上了

网友:
如6楼所说,如果已经关联到part,那这个Symbol是不能被编辑的

网友:
如果已关联了PART,那要先删除PART,才能编辑symbol。然后再重新建PART进行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