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过热因素

楼主(2013-03-04):
本人采用ADI的ADP7104-3.3 (LDO)用做3.3V数字电源芯片,数字电路部分仅有一个单片机和RS232电平两个芯片,但是在上电后电源芯片发烫,不能持续用手摸。电源输出电压倒是正常。
按照这两个芯片所需电流能力(理论情况不超过50mA),电源芯片远远满足要求(500mA),电源芯片异常发烫的原因都有哪些?
会不会导致电源芯片长期使用寿命严重降低?

网友:
发烫,一般是功率过高。你看一下你的电源芯片承受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发热大太烫,怀疑你输入电压比较大,输出3.3V,导致加在LDO上的压差比较大,即使负载能力小于50mA,但LDO功耗还是比较大的。
长期温度过大应该会降低芯片的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发热大太烫,怀疑你输入电压比较大,输出3.3V,导致加在LDO上的压差比较大,即使负载能 ...

输入是18V的电压。。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是18V的电压。。
谢谢各位了

(18-3.3)*50mA大约有0.75w的功耗了,多半会过热
个人认为,这么大的压差不适合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3)*50mA大约有0.75w的功耗了,多半会过热
个人认为,这么大的压差不适合用LDO。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目的就是把18V的电源转换出 1个500mA驱动能力的、3.3V的电源,在少发热的同时,要求纹波噪声非常小。

网友:
你的电路上有没有其他的电源电压,利用其他的电源方案设计吧

网友:
LDO真不是这么用的。换DC/D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目的就是把18V的电源转换出 1个500mA驱动能力的、3.3V的电源,在少发热的同时,要 ...

1.如果只有18V电源,可以使用DC/DC开关电源;
2.如果有其他小电源,可以用小电源+LDO输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只有18V电源,可以使用DC/DC开关电源;
2.如果有其他小电源,可以用小电源+LDO输出3.3V。

如果我用两级LDO电源,比如18V转9V的LDO  再用9V转3.3V的LDO 这样做可以么
还是我用18V转成5V以上的开关电源,再用LDO转成精确的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是18V的电压。。
谢谢各位了

18V,输入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两级LDO电源,比如18V转9V的LDO  再用9V转3.3V的LDO 这样做可以么
还是我用18V转成5V以上的开关 ...

如果不考虑其他,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了,这样当然可以啊。

网友:
如果真的需求電流小於0.1A,可以試試看在 LDO 輸入端串上電阻。利用電阻分壓將一些能量(電壓或是熱)消耗在電阻上,可以使得LDO不要那麼燙。選擇電阻要注意選取適當的瓦特數。

网友:
先用dcdc将电压降下来

网友:
用34063转到5V再转3.3V

网友:
串个功率电阻,加LDO比较便宜。用DC-DC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两级LDO电源,比如18V转9V的LDO  再用9V转3.3V的LDO 这样做可以么
还是我用18V转成5V以上的开关 ...

建议用DC/DC吧,压差太大了,效率都降得不成样了!

网友:
    18V转成5V的开关电源,再用LDO转成3.3v

网友:
    個人習慣是壓差大於 3V 或輸出負載高於 200mA 以上就會盡量選擇使用交換式電源(Switching Power),但這僅為個人的設計習慣。

有些應用對雜訊極為敏感,不得不用線性電源(Linear Power)。據我所知,就有一些專為車載電子設計的 5V 線性電源 IC,輸入電壓可達 37V。(ADP7104 輸入最高可達 20V)

    但這種壓差很大、輸出負載很高的狀況 IC 通常會很熱,這時就要設計散熱片(Heat Sink)。

注意 ADP7104 IC 本體底下有一塊金屬區域,通常被稱為 Thermal Pad 或是 Exposed Pad,它是讓你可以把 IC 銲到 PCB 上的散熱銅箔。

    PCB 上以銅箔做成的散熱片稱為 Copper Spread,當然是越大越好(是有公式可算)。以 JEDEC 的標準,至少是 1 平方吋(square inch)銅箔,Copper Spread 做 PCB 雙面設置並多打導穿孔增加散熱能力。

Datasheet 中有評估板(Evaluation Board)的正反面 PCB Layout,看它雙面都鋪滿了銅並且和 Expose Pad 連在一起,就是要當散熱片。

网友:
    18V转3.3V直接用LDO。。。不热才怪。。。
    可以用一个DC-DC先将18V降到5V,再用个LDO将5V降到3.3V,这样既能保证输出纹波小又不会发热

网友:
    我会把18v用DCDC转成3.8v左右再用LDO转3.3v,这样,转换效率也会高,纹波也少。

网友(2013-06-25):
    压差太大了吧,还是用开关电源比较好,不然烫死你

网友:
    MCP16301+SP6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