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厂能做方形的孔吗?

楼主(2013-03-04):
板厂能做方形的孔吗?
是否还要交代大小

网友:
    可以的,不过比较麻烦,太小的不好做,大的就没问题,是先用钻头钻的,然后在钻头的边再把圆弧修改成直角,应该是用挫刀之类挫的

网友:
    可以做方形的,一般是开模出来方形比较好。如果是做样品你就要要求板厂他才会帮你做方形孔

网友:
    呃,那不是开窗的么,没啥特殊的啊,以前投板制版厂都没反馈要参数

网友:
    方孔一般都是冲模,所以得开模
如果是打样的话,都是铣出来的带圆角的,太小就做不出来了。

网友:
    最好做圆的,方的稍贵,做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