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各位指点指点问题!!!!求喷

楼主(2013-03-04):
其中电源线还未加粗,地线没画完

网友A:
画的不错,中间两个gnd的孔是干什么用的?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不错,中间两个gnd的孔是干什么用的?没看出来

那两个GND孔是用来固定镜头的

网友B:
电源和地线在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画粗的  规则中直接规则优先级提高
不要到最好再来重新处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地线在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画粗的  规则中直接规则优先级提高
不要到最好再来重新处理

嗯,是个好办法,我一直想着最后再去改画电源地线。。。

网友C:
看看我画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画的板

板框层统一下...别一部分用机械层一部分用keepout层...
测试点上焊盘了...这样加工不方便....
那个4M晶振的电容与电阻放在晶振与IC之间最好
其他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画的板

这个是用ad画的吗?我用protel和pads打不开。。。

网友(点评):
用AD06以上的版本就能打开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ad画的吗?我用protel和pads打不开。。。

唉,刚好没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