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must select switch rules from the pop-up menu before connecting to this t...

楼主(2013-03-04):
router   里面 同一网络连线连部上显示:you must select switch rules from the pop-up menu before connecting to this target

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

全局设计规则是0.127

单个器件设计规则是0.1

貌似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求解!

网友:
    楼主的猜测是正确的。 2个规则的不同导致你无法连线,推荐你线走出器件后,右键-SWITCH RULES,改变规则就能连上了。
(没法上传图片,公司屏蔽,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