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Help!!!】 Mentor EE打开工程PCB错误,求助

楼主(2013-03-04):
原理图是用dxdesigner画的,打开PCB错误:
Error: Back annotation has been disabled. Cannot run Back Annotation. The logic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Run Forward Annotation to create the logic database.
Error: Problem encountered while opening one of the database files. See PCBLogFile.txt for details. Loading of the job has failed
知道的指导下啊,谢过!

网友:
说是你反向标注原理图和PCB时不对应,检查See PCBLogFile.txt 看看里面哪些元件封装没对应上

网友:
    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错误,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me  too,我的还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  too,我的还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因为PCB里面的数据和原理图里面不一致,只要重新forward annotation就好了

网友:
    这个勾不要勾。

网友:
    遇到这些问题多去看看生成的.txt文件,很多问题上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A:
    me  too,我的还存在这个问题

    亲,你后来解决了吗?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