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在线等!!!!!!!!

楼主(2013-03-04):
为什么我的logic里同步pcb layout的按钮鼠标按不下去?不能同步啊?

网友A:
那你就从工具栏位的TOOL里面去连接啊,或者你是开多个layout,也是不能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从工具栏位的TOOL里面去连接啊,或者你是开多个layout,也是不能同步的

这些情况我都试过了, 只开着原理图和PCB还是不管用,tool里面也没反应

网友B:
那就是有中文路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有中文路径了

什么意思?

网友C:
    pcb和sch要放到一个存储路径下 存储路径不要有中文,最好至开一个sch和一个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和sch要放到一个存储路径下 存储路径不要有中文,最好至开一个sch和一个PCB

太感谢了,问题解决了,是中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