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跪求:各位高手,有谁知道怎么把mentor EE 的原理图转换成protel或AD格式的啊?

楼主(2013-03-04):
求:各位高手,有谁知道怎么把mentor EE 的原理图转换成protel或AD格式的啊???

网友:
这个只能寄希望于新版ad,只要它支持import进去就行

网友:
楼上可以说的更详细点么?

网友A:
新版AD支持导入DxDesigner,不知道是从AD10哪个版本还是AD2013开始支持的,不过感觉新版AD经常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AD支持导入DxDesigner,不知道是从AD10哪个版本还是AD2013开始支持的,不过感觉新版AD经常死机。

新版AD的确有DX导入选项,但我测试过,貌似旧的DX文件,比如WG2005这些版本的DX文件就能导入。
现在7.9.4的DX文件,无法导入,提示神马文件不认识,
我测试时用AD最新的AD13.0.12 (10.1531.27391).及EE7.9.4 UP6

另外,最新AD能直接导入EXPEDITIONPCB文件了。我测试过感觉效果很好。

网友(2013-05-27):
ee7.9.5可以直接导入AD的文件,但反过来没试。不妨装个7.9.5试试,打开直接就是中文菜单,原理图转换应该不难的。
7.9.5如果不能直接导出成AD格式的话,间接方法就是先导出成ORCAD的,再导到AD里面去。反正办法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