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ute里布线杂乱且不能添加过孔?

楼主(2013-03-04):
请教高手:
  1  在布线时使用推挤功能却把旁边的走线推出了板框?
  2  在是使用双箭头快捷键优化走线时却出现不规则角度的走线,然后在调整走线时发现很多已经布好的线都自动乱了没规则。
  3  添加过孔时提示:(add via:vias not enabled for ruouting.)和(cannnot route design with open board outline),我导入的DXF文件的线条都是闭合的,怎么会出现不能添加过孔?

请指点!

网友:
    你的DXF是封闭的,可是你没有把他改成板框,他现在还是2D线而已

网友:
    先要定义过孔才能用,板框也要有

楼主:
    那请问怎么把封闭的2D line 改成板框啊?

    先定义过孔? 是不是要先在LAYOUT 里先定义好,能不能直接在ROUTE 里定义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