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电源层中的3.3V与地层短路了

楼主(2013-03-04):
四层电路板,第二层是地平面,第三层是电源层,有两个电源。3.3V的跟地短路了。PCB软
件里验证设计检查都没问题,出了gerber文件和PCB原文件给制板厂。现在发现短路问题了
。到底谁的责任?怎么检查gerber文件或者PCB文件能确定不是源文件的问题?软件检查没
问题,自己看pcb文件也没找到问题。
做回来的板子,表层目测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电容没加25层的原因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如果所有板子都短路!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自己给的gerber 有问题了!PCB没问题,不代表Gerber没问题。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出Gerber的时候短路,我遇到的就比如过孔的drill oversize设置问题导致的过孔在内层会变大和地短路!还有不小心把一些2D线放到内层去了。这些问题导致的短路,PCB无法检查出来,板厂马虎的话也检查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板子都短路!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自己给的gerber 有问题了!PCB没问题,不代表Gerber没问题。有很多原 ...

如果gerber文件有短路问题,正规板厂可以检查出来?这个自己能检查吗?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gerber文件有短路问题,正规板厂可以检查出来?这个自己能检查吗?用什么软件?

CAM 350 就可以检查出来!你搜索一下教程吧!这个几句话说不清楚!我怀疑你的gerber 出问题的几率很大!有条件把文件发上来,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也许能把你的坏习惯给改了呢?治标不治本是不会进步的!

网友:
用CAM跑一下DRC啊~~~如果板厂比较好的话可以帮查一下gerbe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