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out里进入CAM预览top出现如下图的提示,急救!!

楼主(2013-03-04):
Lyout里进入CAM预览top出现如下图的提示,急救!!
怎样设置才不会提示?

网友A:
    cam里面编辑下top层里面有filled 什么的改成1mil就可以,不记得在那个菜单下了 好久不用pad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里面编辑下top层里面有filled 什么的改成1mil就可以,不记得在那个菜单下了 好久不用pad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题一下原来“Fill width"为 7.87mils。我现在把它改成 1mils,对生产出的PCB板有影响吗?这个设置选项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影响 只是铜的填充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