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 DRC没有错,可以网表怎么也导不出来,附件是日志。

楼主(2013-03-04):
E:\work space\示例\DVR-16D1-MAINB-C2-2013-02-27.DRC

网友:
不要有中文路径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求大虾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附件是原理图

网友A:
原理图第10页和11页DDR的封装PIN_A12命名不能出现~。将A12/BC 修改为A12/BC;
同时第16页中RTC芯片U30的pin7 也是这个问题,更换后就可以出网表了。

网友:
我觉得要改的有这么几个问题,虽然有些是警告,但如果不改的话可能生成的网络也会有问题
WARNING:  [DRC0004]这类警告可以不考虑
一,
--------------------------------------------------
Checking Schematic: HI3531DMO
--------------------------------------------------

Checking Incorrect Pin Group Assignment
这里提示有错误无效的标号,可以看你的标号是否有重名,或者是否以数字结尾

二,
WARNING:  [DRC0037]这类警告是说你的一个网络有多个网络名,可能短路。可以通过选中该网络,右键选择“选中整个网络”来检查

改完后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第10页和11页DDR的封装PIN_A12命名不能出现~。将A12/BC 修改为A12/BC;
同时第16页中RTC芯片U30的pi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