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何有多个数字电源?

楼主(2013-03-04):
很多引脚比较多的单片机比如MXT8051、MSP430系列都有很多个DVCC引脚(4个左右),它们是不是负责不同内部模块的供电?如果有些模块用不到,是不是部分电源引脚就不用接电源?

网友A:
同一芯片上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定义相同的电源引脚,如VCC,VDD,VSS(通常公共地)等等,我觉得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1、将同一电源分散开,散热更好,另外也加大了电源的负载电流能力;
2、正如你说内部不同模块都需要使用该电源,各部分电源是独立的,内部无法走电源线,而在芯片外端接入电源;

网友:
支持。我建议全都接上,即使用磁珠或者0R电阻隔开。

网友B:
不接电源是不能工作的,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教训。还是都要接的。

网友C:
要看 CPU,踢哀的 ARM 有些模塊不用是可以接地或不接的。

但 Datasheet 如果沒說可以不接,那最好是全接上去。

尤其是 8051 這種較簡單的 CPU,通常內部模塊電源沒切割得很乾淨,所有的電源最好都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芯片上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定义相同的电源引脚,如VCC,VDD,VSS(通常公共地)等等,我觉得可能有这几方 ...

谢谢,走线的那个猜想我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源是不能工作的,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教训。还是都要接的。

谢谢分享经验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 CPU,踢哀的 ARM 有些模塊不用是可以接地或不接的。

但 Datasheet 如果沒說可以不接,那最好是全接 ...

我一般也是都接上的,不过最近觉得有些能精简的尽量精简一下,对优化布线有好处~

网友D:
CPU工作电流从毫安到数A,一个引脚也许可以承受这么大电流,但是内部集成电路从统一点不可能引出太多。
更主要的因素,你可以 发现有多引脚的CPU或者其他大型芯片,电源引脚一定是均匀散开分布的,这样每一个范围内的电路的工作有对应的电源负责,而不用从太远的地方引过来。你应该看到过对于电源去耦在高频时要求非常高,电容距离不超过150mil为最佳,一个CPU就算大小2cm也就是800mil,你从左边的电流要的电源从右边拉过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仅效果差,而且给IC设计人员带来麻烦。
所以你可以比较ST,atmel,BROADCOM的一些大型BGA芯片电源设计的非常合理,你在电源分割时候非常顺畅,但是有些国产的芯片电源弄的人头疼。

网友:
分开可以更灵活的进行设计。  比如不同的部分可以供给不同的电压,能和外面的接口电路电平一致。也能降功耗,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工作电流从毫安到数A,一个引脚也许可以承受这么大电流,但是内部集成电路从统一点不可能引出太多。
更 ...

明白了,就是说设计芯片的时候,电源的布局布线一定要合理,这样性能才能更稳定,用户使用也会更方便~

网友:
这个其实和芯片IO的开关噪声有关系,数字芯片在工作时,IO上的电平频繁变化,电流也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信号作用在引脚寄生电感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开关噪声。将电源和地作分布设计除了更容易为芯片供电之外,还可以提供更好的参考,从而改善噪声。设计芯片有一个参考值是信号:电源:地=4:1:1,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大部分芯片尤其是低速的芯片不会严格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