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两边有蓝色的点

楼主(2013-03-04):
最近打开一个别人发来的原理图发现元件两边有蓝色的点
请问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

图纸

图纸

网友:
这个我忘记了  以前遇到过的  好像是文件和软件版本兼容的问题   点开看看

网友:
好像是导入 DSN 文档带来的后遗症,建议更新 器件封装...

网友A:
    是ORCAD导入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ORCAD导入所造成的

没错,是orcad导入的,请问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兩種方式
1.眼不見為淨
    DXP/Preference/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Mark Manual Parameters

    2.照AD規則
Filter Panel  => IsParameter
    Inspector Panel => Autoposition

网友(2013-04-03):
    字符方向自动锁定标志,有这个点的时候(没有选中自动定位字符),旋转器件,字符会跟着一起旋转,没有这个点的时候(选中自动定位字符),旋转器件,字符会重新自动定位到默认的位置。

网友:
    以个人不太专业的眼光,偶觉得这个点留在这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2013-07-27):
    8楼的同感

网友:
    用AD库元件替换就行了

网友:
    导入原理图时候 有些选项 不选 就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