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运放怎么就那么难学啊

楼主(2013-03-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读书那会觉得也比较难,主要应该是实验没做好咯。,每次实验都是稀里糊涂的。其实这个很简单,对照书上的所有电路,都用实际电路打一遍,之后列个表格,拿个示波器,一边测试一边记录,之后对着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7 D+ C  N$ P3 ~搞定虚短 虚断就搞定很多问题了。

网友:
的确,模拟电路相当难.这个要做大量试验的,很多公式算啊算的,从事模拟电路设计也需要多年的积累,不过工资很高的.

网友:
有运放用就不太难了,用三极管搭的电路哪才难呢,

网友:
常规运放电路用虚短,虚断可以推导出公式,复杂的就没有办法推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