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与N可以这么走么

楼主(2013-03-04):
L与N可以在顶层与底层这么相交着走线么?在线等。

网友A:
可以这么走,但是要注意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走,但是要注意爬电距离

嗯 多谢兄台指教。像这种不同层面的L与N,爬电距离应该如何测量呢?

网友(点评):
爬电根据压差来抓

网友A:
不同层的不要管,主要是同层L、N的间距;过孔到线的间距,焊盘到线的间距;
以上间距都是测最短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层的不要管,主要是同层L、N的间距;过孔到线的间距,焊盘到线的间距;
以上间距都是测最短间距。

嗯 多谢你的回复 。还有个疑问,比如认证机构给的爬电距离标准是1.5mm, 我们只需要关注L与N的距离,还是L或N与任何线之间的距离都要大于1.5mm呢?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点评):
L,N也要管,L,N与大地的距离也要控制2.2mm以上,强电与弱电的距离,还有一次侧和二次偶的距离全部都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层的不要管,主要是同层L、N的间距;过孔到线的间距,焊盘到线的间距;
以上间距都是测最短间距。

不同层的不要管,主要是同层L、N的间距;过孔到线的间距,焊盘到线的间距;以上间距都是测最短间距。

比如我的电路有两个L线 L1,L2,还有一个N线,那么布线时,我是否需要考虑L1与L2的距离?

网友(点评):
当然要考虑的

网友B:
你那有个焊点,距离有点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个焊点,距离有点近吧?

你是说N的焊盘与L的距离是吧?那个是有点近。我想请问下 这个距离只需要考虑L与N的么?比如我有两个L  一个N,那么这两个L的距离是否需要考虑呢?

网友B:
只要是不同相位的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不同相位的都要考虑。

两个L应该属于同相位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不同相位的都要考虑。

那么L或N与信号线需要考虑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层的不要管,主要是同层L、N的间距;过孔到线的间距,焊盘到线的间距;以上间距都是测最短间距。

 ...

对于强电来说,L1、L2、L3、N、PE
这些线的间距,这些线对其他线的间距,必须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不同环境爬电距离不同。
工业环境下L与L的间距建议大于4mm,L与N或PE或其他线的间距大于3mm,由于布局问题满足不了,要开槽处理。开槽尺寸大于0.5mm,优选1mm。

网友:
12楼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强电来说,L1、L2、L3、N、PE
这些线的间距,这些线对其他线的间距,必须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不同环 ...

多谢您的回复。 如果LL的4mm满足不了,我要开槽的话,那么LL间距可以缩小到多少?

网友(点评):
你若开槽已确定爬电间距足够的话,那么后面满足空间间隙就可以,一般爬电抓的都要比空间间隙要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 如果LL的4mm满足不了,我要开槽的话,那么LL间距可以缩小到多少?

那样的话最小可以做到1.5mm,开槽1mm
最好用2mm,开槽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最小可以做到1.5mm,开槽1mm
最好用2mm,开槽1.5mm

你好 多谢木木的回复。还有两个关于开槽的疑问(鄙人没开过,请教你下)

1.如果选择L1,L2之间开槽的话,是不是只要在L1 L2最近的地方 (也就是不满足要求的中间), 在机械层用 一条线隔开?如下图

2.那么怎么控制开的这个槽的深度呢?还是自动控制深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多谢木木的回复。还有两个关于开槽的疑问(鄙人没开过,请教你下)

1.如果选择L1,L2之间开槽的话 ...

回复:
1、是这个意思,在不满足安全间距的地方用机械层画一条线;
2、所谓的开槽,一般都是将用机械层画的线打通
图片中有开槽,但是这个板的制作工艺太次了,开槽有很多毛刺,一看就是小作坊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1、是这个意思,在不满足安全间距的地方用机械层画一条线;
2、所谓的开槽,一般都是将用机械 ...

谢谢木木的细致解答。

下面是我的电源部分。

L与N在经过压敏 和 共模电感以后 ,布线时候,是否还需受原来的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木木的细致解答。

下面是我的电源部分。

凡跟L、N有关的(非隔离)都受爬电距离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跟L、N有关的(非隔离)都受爬电距离的限制。

多谢 木木

网友:
    可以这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跟L、N有关的(非隔离)都受爬电距离的限制。

今天认证机构的说,如果使用UL认证过的绝缘漆和电路板的话,L线与N线可以不用考虑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只需要考虑各个器件端子间的电气间隙(比如输入端子的L端子与N端子的距离)是否满足要求?这是为何啊?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个产品是用在工业环境还是民用,两者差别很大滴。
其实不管用在民用还是工业,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认为,多采取些措施只有好处,没坏处。
    毕竟是你卖产品的,不想任何一台出问题。假如你L、N用1mm的间距,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你,能用,绝对能用,不过也仅仅是能用而已,至于可靠性那是另一回事儿。
还有,虽然电路板和绝缘漆都过了UL认证,但是仅代表是他们送的样过了,至于卖出去的,过不过谁知道啊。所以这样的板材做出来的产品,可靠性只有天知道了。
自己掂量下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个产品是用在工业环境还是民用,两者差别很大滴。
其实不管用在民用还是工业,最重要的是要考 ...

    我们做的是风阀驱动器 水阀驱动器之类的 主要就是控制防火防水防烟的阀门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哦

网友C: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点:孔与孔的间距,同层线与线的间距,一是要看安规要求,二是看两点之间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点:孔与孔的间距,同层线与线的间距,一是要看安规要求,二是看两点之间压差

孔与线呢?

网友(点评):
孔与线也是一样啊

网友:
    我们是做PLC电力线载波,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也做过多年的开关电源硬件设计和PCB设计。

    有在科技园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搞个电源layout交流会。呵呵

    QQ群:Layout也疯狂-超级群:35209513

楼主(2013-05-23):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 如果LL的4mm满足不了,我要开槽的话,那么LL间距可以缩小到多少?

您说的空间间隙是指电气间隙么?

    比如对于 一个高压的焊盘与一根低压的电路板走线,,是既要满足电气间隙 又要满足爬电距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1、是这个意思,在不满足安全间距的地方用机械层画一条线;
2、所谓的开槽,一般都是将用机械 ...

木木,你说的安全间距是指 电气间隙还是爬电距离啊?

我现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的区别。。

比如,对于一个高压焊盘 和 一根低压走线,您说的考虑安全间距,是指电气间隙 和 爬电距离都包括 还是 其中之一?

另外 你QQ多少 我加你。请教你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木,你说的安全间距是指 电气间隙还是爬电距离啊?

我现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的区别。。

请参考附件
我的Q:362604714
Q群:114677769(强烈推荐这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