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可以打开两个pcb文件,将一个pcb其中的部分复制到另外一个pcb吗?

楼主(2013-03-04):
    请教:allegro中可以打开两个pcb文件,将一个pcb其中的部分复制到另外一个pcb吗?就像protel AD中的那样。

网友:
    在论坛找找吧,我之前分享了一片文档。很受用的

网友:
    模块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请问大侠您是怎么实现的,从一个brd中直接复制到另一个brd中,说来听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您是怎么实现的,从一个brd中直接复制到另一个brd中,说来听听。。。

1.file——export——sub-drawing  选中需要merge的net或via等
2.在命令窗口输入  X 0 0   储存文件
3.再在另一块板子上file——import——sub-drawing倒入刚才的文件(先要删除这板子上相同的net和via)
4.命令窗口输入 X 0 0
    如果是symbol   先从母版file——export——placement   另外板子上删除要导入的原件 再倒入这么placement文件,这个跟导sub-drawing差不多  不用输零零点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

网友:
    模块服用 很好实现

网友:
    subdrawing导出,模块复用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file——export——sub-drawing  选中需要merge的net或via等
    2.在命令窗口输入  X 0 0   储存文件  ...

网友:
    按楼主的意思,像pads用ctrl+c ,再用ctrl+V那样,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