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错误提示,”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 “package-top constraint value。

楼主(2013-03-04):
DRC提示如下图:
请求帮助!!!

网友A:
2个place_bound_top碰一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place_bound_top碰一起了吧

就是,这个规则在哪设置?
为了省空间,故意放一起。
谢谢!!!

网友:
那就忽略这个DRC,display--waive DRCs--waive

网友:
place_bound_top有用才画  你没用 画什么

网友:
只能waive掉

网友:
    直接把place_bound_top删掉就好了。

网友:
    symbol的assembly框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