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打孔走线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04):
在布线时,先将BGA中的电源孔,地孔,控制孔打了后,连线时,有的线怎么也走不出去,请问BGA打孔时有什么经验,可以在打完过孔后线一定都可以走出去??

网友:
应该是出了电源的 先把能拉出来的线往出啦 然后是在不行的在扎孔

网友:
如果可以加我qq837707889我们交流下

网友:
fanout啊,过孔大小不合适或者规则设置太高,芯片周边的一些球尽量走焊盘层,要不然里面的不好往外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