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的板子如何转成allegro的?

楼主(2013-03-04):
rt,其实主要是想用AD10的封装和模版,谢谢!

网友:
要使用SPB16.2,以后的高版本就没有见到有这种转换工具了。
先将板子保存为protel99格式,然后用SPB16.2的一个工具layout plus将其导入,转换为max格式,然后用工具orcad layout translator转换为brd格式,然后用allegro打开,再导出其元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