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大家来看ADI的某片子的官方评估板的版图,这样的布线风格能出来好的信号么?

楼主(2013-03-04):
最近看了几个ADI的官方评估板的gerber文件(官网上下的),看得我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不知道高手画PCB是不是就是这个风格,按理说官方评估板应该能把这个器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至少像手册里描述的那样),但是看完那些gerber文件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学习这种风格

以AD9910的文档,简单列举一二:

1、线宽很随意,一条走线有粗有细
不知道ADI的攻城师是用什么软件画图,难不成用手工画的?图上标出的还是差分时钟线

2、差分线间距很随意
还是这个器件的时钟信号差分输入,间距不一样,如图

3、芯片电源的去藕电容布放比较随意
ADI的工程师主要是把电容靠近了芯片的电源脚,而且电源线从电源层打孔引至顶层后,并没有先通过电容,再进到芯片电源脚,而是把过孔打在了电容和芯片管脚的连线的上,这样效果还能好么?不是好多规范里不建议这么做么?
另外,芯片的地管脚直接打过孔连到了地层上,根本就没连到电容上去,各位评判一下,可以这么做么?

gerber文件在此

网友:
    等到了高手之后,就可随意放置,不受那些规则约束了。高手layout,低手根本就是看不懂的。

网友(2013-04-03):
    确实不按常理

网友A:
    从细节来看这个板子不值的学习。

网友:
    那么乱的布线。估计信号没好的理由

网友:
    感觉确实不太好!!!

网友:
    电容可以那样放置,差分重要的是等长,至于 线宽 畸形 就不可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细节来看这个板子不值的学习。

    不光这个芯片评估板PCB是这样,ADI的AD9XXX系列片子评估板不少都是这个风格!

网友(2013-05-04):
    关键要看是多高速率,速率不高的话只要电气连通就OK了。
滤波电容挂接滤波效果肯定会差,但看起来这个片子对电源的要求不会太严格,问题不大。

网友:
    外包的板子,便宜,时间紧呀,pin数量也不多,呵呵。
不要太在意这些,有很多都是过设计的。

网友:
    对于滤波电容的进电的过孔放置,我也一直听到两个说法:一个是先从电源层过孔取电上来,再经过滤波电容,再进入电源管脚;另一个是直接打在电源管脚和滤波电容的连线上,当然滤波电容还是很靠近电源管脚的,这种说法源于别人说的滤波电容有个滤波半斤。期待高手解答下到底哪个好些。

网友:
    芯片右上角2对差分线跨分割,不管传输速度多少,这种习惯很不好。

网友:
    这个板子画得很龊,鉴定完毕。
    假差分,没设规则随便走的,不过很多时候也不用要求那么严格,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2013-06-05):
    看应用情况吧

网友B(2015-08-14):
    你好想问一下怎么把下载的这个压缩文件打开为pcb文件?

网友C:
geber文件可以看啊,你要抄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eber文件可以看啊,你要抄板么?

不是,就是好奇,因为我也下载过ADI的官网文件,但是Altium Designer只能打开里面的那个drl打孔文件,不像楼主贴的这样是版图文件,请问需要怎么打开或者用什么软件打开这种文件?

网友D:
不要盲目的相信参考板就是完美的,他们在设计的时候考虑的问题跟你系统设计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主要是完成功能的验证,对于信号完整性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设计之初进行的仿真,通过仿真他们就认为OK,而对于实际走线,他们的Layout工程师不一定就那么认真,他们的参考板可能存在走线距离短,还有就是速率本来不是很高。所以对于信号完整性,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个折衷的权衡过程,不是说每一项都要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来。因地制宜。

楼主(2015-12-14):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怎么把下载的这个压缩文件打开为pcb文件?

这个就是gerber文件,我没有把它转成pcb格式,我也不知道怎么转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就是好奇,因为我也下载过ADI的官网文件,但是Altium Designer只能打开里面的那个drl打孔文件,不 ...

就是gerber文件,只是风格比较像pcb设计文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盲目的相信参考板就是完美的,他们在设计的时候考虑的问题跟你系统设计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主要 ...

ADI的AD9XXX片子大多都是实现射频相关功能的,比如adc dac dds duc等等,具体点大家可以去看9910/9957,看数据手册,片子的许多射频指标都有相应的图表,比如无杂散动态范围等等,这些图表肯定是通过评估板测试得到的,只是这些评估板画图风格实在是太差,让我很难相信这些很高性能的指标的图表都是在画的这么差的pcb上测出来的

网友:
  也许有些东东是实践经验,没有披露而已,或者和应用场景相关

网友:
非高速信号只要联通就好,差分信号关键等长,也要考虑阻抗。。。只要能用就好。。毕竟好的理论是指导意义的。。

网友:
    高手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要不然就不是高手了

网友(2016-06-28):
1、画板的不一定就是高手。仿真分析,指导画板的才是高手
2、没见过有几个参考板是画的“漂亮”的,但是数据测的会很好看?为什么呢?
    不考虑其他的,个人觉得主要有一点就是 他的结构,布局,叠层什么的不需要考虑太多,怎么好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实际应用却有一大堆限制。

网友:
    对啊是外包的,小学生画的能用就行的。

网友(2016-09-05):
    也有可能人家是故意这么做的,你暂时没有理解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