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如何批量指定元件的PCB库

楼主(2013-03-05):
如题   请问怎么可以批量修改元件的库 我想让所有元件的这个选项都是any   我现在元件的封装名字是对的 但是指定的库不对  所以更新不到PCB上  在线等!!

楼主:
自己定一下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A:
    在原理图界面下,选中tool下面的footprintmanager。接着在对话框中Component List中点其中一个器件,再CtrlA选中所有器件,接着在View and Edit Footprints中也同样CtrlA,之后就右键选中Change PCB library,选any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界面下,选中tool下面的footprintmanager。接着在对话框中Component List中点其中一个器件,再Ctrl ...

多谢高手指点  的确对症下药 药到病除  小弟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