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视网膜屏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看到一些平板厂家说他们的屏时视网膜屏,比如一个厂家说,9.7‘、2048*1536分辨率,264极致清晰PPI.
百度查到只要达到300dpi 算是视网膜屏,请教各位,这个厂家说的,如何计算的呢?

楼主:
有人指点吗?

网友:
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

定義
人類視網膜的感知神經密度約為 300 dpi(dot per inch),顯示器的畫素密度超過 300 dpi(dot per inch),就被稱為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

計算
4.3 吋 1280 × 800 的液晶(LCD)螢幕算不算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

√(2&(1280)^2+ (800)^2 )/4.3=351 dpi>300 dpi (算對角線畫素密度)

答案:是!它是一個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

迷思
如果照上述的計算方式,對於電視(TV)類的大尺寸的液晶(LCD)螢幕不是很吃虧?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一詞最早出現在蘋果(Apple)公司的 iPhone 4 產品上,其目的僅在強調產品的特點,並未對此一名詞做明確定義。網路上有人說,對於電視(TV)類的大尺寸的液晶(LCD)螢幕,應該根據視角及觀看距離做等比例縮小畫面計算。唯此一方式僅為部份人士的看法,並未獲得共識。因為這個算法有其缺陷,任何顯示器只要你跑到遠遠的地方看,算出來都是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所以,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的定義,目前還是侷限在近距離觀看的中、小型螢幕上。

网友:
算式用貼的,可能看不出來,因小弟層級太低,已達今日上傳容量,待明日奉上 PDF 原檔!

网友:
1. 長和寬畫素(Pixel)各別平方相加後開根號
2. 上數述計算值除以螢幕尺寸(對角線)
3. 結果大於 300(dpi)者為視網模顯示器(Retina Display)

网友:
[(2058 ^ 2 + 1536 ^ 2) ^ 0.5] / 9.7 = 263.9175258

网友A:
咦~又可以傳了!

Retina Display.pdf

网友(2013-04-12):
平时没注意,一算才发现照这么来说,iPad4不算retina屏了。
很是纠结,这与apple的宣传不一致。于是百度查了下,才发现300ppi的说法,其实跟设备使用的视距有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可以看这篇文章:http://www.52rd.com/S_TXT/2012_8/TXT38426.HTM

retina指的是正常视距下看不出像素点阵,而不是PPI。
单论PPI,iPhone4S远远算不上高的,譬如索尼相机EVF取景器里的屏幕,是0.5英寸1024×768,像素点之细腻无出其右,PPI都超过2000了,手机屏幕再怎么拍马都赶不上。

但是这个0.5英寸1024×768的屏幕,算不上retina。
有人问:PPI300的手机屏幕都算retina,怎么这个PPI2000的屏幕还算不上retina呢?

很简单,这个PPI2000的屏幕是做取景器使用,使用时人眼要紧贴取景器,人眼和屏幕间有透镜使人眼可以正常聚焦,这时视距只有1cm左右,0.5寸小屏幕充满你整个视野,所以即使PPI这么高,还是可以看到点阵。
4英寸手机,视距>10cm,所以PPI300以上即可以算retina。
60英寸液晶电视,视距在4米到7米,这时PPI不到100就算retina了。

网友A:
今天去拜訪了一位曾在面板廠上班的同事,順便向他討教了這個問題,他說 > 300 dpi 就是 Retina Display,不必考慮視距。

我覺得他講得頗有道理,其實稍作思考是可以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去拜訪了一位曾在面板廠上班的同事,順便向他討教了這個問題,他說 > 300 dpi 就是 Retina Display,不 ...

那iPad4怎么解释?不到三百的ppi,怎么称做retina?

网友:
「珍珠奶茶」是「奶茶」不是「珍珠」!

「茶葉蛋」是「蛋」不是「茶葉」!

「閃存」是「內存」不是「閃電」!

解否?

其實,你我提供的文章中都有提到一些關鍵。網站上的解釋寫得很好,但你可以思考一下是什麼專業的人士,會做出那樣的解析。如果是面板廠的專業人士,他們會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不是要賣關子或是論勝負,我只不過提供了一個從面板廠來的觀點。

主要是想和大家做一下討論和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iPad4 怎么解释?不到三百的 ppi,怎么称做 Retina?

嚴格來說 9.7 吋 264 ppi 不是視網膜屏幕(Retina Display),一樓樓主貼出來的屏幕資料敘述也只是 264 極致清晰 ppi,沒說它是視網膜屏幕(Retina Display)。

如果你仔細看喬布斯(Jobs)的演說內容,他的精神和原意是指,屏幕的解析度(Resolution)已達人眼視網膜的極限,不論你遠看或近看,你都看不出鋸齒或色點這些數字化的跡象。

菲爾(Phil)只是在媒體提出 iPad 9.7 吋 264 ppi 的屏幕,不是視網膜屏幕(Retina Display)的質疑後,把三角函數公式搬出來解圍。

其實,網站最後兩句結論也道出一些端倪(如下段所示),筆者連 300 ppi 都不認為是網膜屏幕(Retina Display),要大於 344 ppi 才算是,其它就不用拿出來講了。

---------------------------------------------------------------------------------------------------

依上述理论/公式:
1、iPhone4/4S 如果在 10 吋(25.4 厘米)的距离上使用,并不是 Retina 屏(分辨率至少要达到 344 ppi 才是,对于乔布斯“在 10-12 吋,300 ppi 是人类视觉极限”的说法,Phil Schiller 这是在打脸啊);在 11 吋(28 厘米)的距离上使用,略超 Retina 屏的标准。
2、新 iPad 屏幕分辨率 264 ppi,如果使用距离为 15 吋(约 38 厘米),超过了这个距离上 Retina 屏幕标准的 23%。

网友:
一個來自液晶面板廠的觀點

爛橘子比蘋果
ppi 代表著液晶面板蝕刻(Etching)能力的先進,如果大家把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的定義無限上綱,連 60 吋的 100 多 ppi 的電視都拿來稱作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事實上是有點爛橘子拿來和蘋果比較的感覺。

誰說了算數?
請問生病吃什麼藥應該聽誰的?
(1) 醫師
(2) 廚師
(3) 律師
(4) 教師
(5) 禮儀師
@#$%︿&*?.......不是!講錯了,請把第五個選項刪除。

我們該思考的是,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是物理專有名詞、醫學專有名詞、還是電子專有名詞,誰說了算可以略見。

「珍珠奶茶」不是「珍珠」;「閃存」也不是「閃電」。
對於視網膜顯示器(Retina Display),「視網膜」是形容詞,眾人可以不用把視網膜的所有特性,全部套到顯示器來檢視它的定義及規格。

僅提供不同專業人士的觀點,歡迎討論研究,但不要口水戰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咦~又可以傳了!

帮主港台的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帮主港台的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家為華人美好的未來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家為華人美好的未來共同努力!

所言不虚,甚合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