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IC共用一个晶振问题

楼主(2013-03-05):
两个IC共用一个晶振的连接可以将次级IC的OSCI和OSCO并联后再与另外那个主控IC的OSCO连接吗?这样连接是不是不行呢?

网友:
不用这么省钱吧? 不过你可以试试,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以的,驱动端的IC晶体输出接在被驱IC的晶体输入脚(输出空起来) 但要注意2端直流电压隔离,最好加电容。  还有被驱IC的输入阀值电压,最好再加2个电阻分压。 这种连接,频率太高的不太稳定,低频的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如果将被驱动的输出与它的输入连接了,没有让他悬空,这样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