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很烫,请高手帮忙看看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3-05):
我们公司买了一批24VAC/3A的电源,是只有变压器的那种,在老美那里用他们说有5%-10%很烫(原话是very very hot!!)而且有烧坏的,我用标准负载去测试不良品发现一次绕组最烫,因本人对变压器不熟,请高手帮忙看看设计有没有问题!谢谢先!!! 也请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以下是规格参数:

电气特性: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项目
ITEM        规范
CRITERION
额定输入电压
Input Rated Voltage        AC120V
额定频率
Frequency Rated        60Hz
输出负载电流
Output Load Current        3000mA

初级空载电流
Exciting Current        ≤120mA
满载输入电流
Full Load I/P Current        ≤800mA
输入空载功率
I/P Unload Power        ≤5.0W
输入负载功率
I/P Full Load Power        ≤105W
输出空载电压
O/P Unload Voltage        ≤30 V
输出负载电压
O/P Load Voltage        24±1.0 V
高压测试
HI-POT  TEST        输入-输出
Input -Output        2000V  1mA  60S

1.  CORE                       SILICON  STEEL
    铁芯                        硅钢片  EI66
2.  PLASTIC                    PPO 耐温 120℃
    外壳
3.  INPUT CORD              18AWG 1800mm带卡UL认证大小脚扁插线    输入线
4.  BOBBON                   EI66×44
    骨架
5.  WINDINGS                  COPPER MAGNET
    绕组                         漆包线
6.  PRIMARY INSULATION    0.025mm THICK POLYESTER FILM +0.25mm
    初级绝缘                    THICK PRESS BOARD
                              0.025mm 厚的胶带5T, 0.15mm厚的纸片
7. SECONDARY INSULATION  0.025mm THICK POLYESTER FILM 5TURNS,
次级绝缘                  0.025mm厚的胶带5T,
8. THERMAL  CUTOOFF NUIT
温度熔断体                 RH125-2   125℃ 2A  250V
9. IMPREGNATION             VARNISH
    含漆                         漆

网友A:
Input Rated Voltage AC120V 你用了AC220V所以一次绕组very very hot!!

网友B:
    通篇我没看到帖主用220V电压测120V变压器,那样一会儿就冒烟了,我觉得是生产商用料太省,匝数比取得太少所致。工频变压器高导磁硅钢片可以取低的匝比,问题是现在很多混账厂商用的硅钢片太次了,匝比还没变,所以very very h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Rated Voltage AC120V 你用了AC220V所以一次绕组very very hot!!

用116VAC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篇我没看到帖主用220V电压测120V变压器,那样一会儿就冒烟了,我觉得是生产商用料太省,匝数比取得太少所 ...

    谢谢!

网友B:
    不谢,我只是对自己了解的东西说说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才会进步。工频变压器你买成品出售给客户最好多找几家供应商,同功率的情况下空载电流越小,漆包线越粗的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谢,我只是对自己了解的东西说说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才会进步。工频变压器你买成品出售给客户最好多找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