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ORCAD画的原理图和POWER PCB里面的PCB文件进行ECO比较啊

楼主(2013-03-05):
怎样用orcad画的原理图和POWER PCB里面的PCB文件进行ECO比较啊

网友:
先把orcad文件生成power pcb 文件,然后保存 .打开那个要比较的文件, 有个tool ----- eco compare, 进入见面后,勾选与当前文件比较,选择那个orcad 生成的PCB文件,然后点击run就可以了,有 些比较参数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

你才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