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Switch Release -SPB 16.3工具

楼主(2013-03-05):
我知道cadence Switch Release -SPB 16.3 它是用来使 电脑上可以同时安装16.3和16.6版本allegro的工具。
本人不想用这个工具来切换 16.3和16.6版本,所以就自己写了个批处理代码来修改环境变量 CDSROOT的值,代码使CDSROOT的值可以在 D:\Cadence\SPB_16.3  和  E:\Cadence\SPB_16.6  两者间变化,如下图。

但是我发现个问题,我的代码可以修改环境变量CDSROOT的值,但是修改后我立即执行启动相应版本的PCB Editor时,就会有弹窗出现。如图。只有点击弹窗的确定后,“再次去启动PCB Editor”才能使画图工具运行。  请问版主这是为什么?

或者,我想知道Cadence自带的这个 Cadence Switch Release工具,除了修改了系统变量CDSROOT的值,还做了什么修改或做了什么其它操作呢?请高人指点

楼主:
静待高人

网友A:
光修改CDSROOT是不够的
还要修改PATH,把里面的16.3修改到16.6

楼主(2013-04-15):
引用 网友A:
光修改CDSROOT是不够的
还要修改PATH,把里面的16.3修改到16.6

我用批处理写了段代码,CDSROOT 和PATH改了,可是 不能切换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批处理写了段代码,CDSROOT 和PATH改了,可是 不能切换版本。

PATH加到系统变量里了吗?完整吗?
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