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BGA区域走线设置

楼主(2013-03-05):
各位高手
我用的是pads 9.3,刚学习了cadence,有一个在BGA区域设置,就是在BGA区域走出的线都是一定的宽度,超过BGA后,走线又是另外一个宽度,不知道PADS里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没见过9.3里有……就算有的话高速线也不建议这么走啊,木有反射吗

楼主:
自己试过了,可以单独设置元件rule

网友:
设置器件规则,在router中走线时进行switch rule的走线规则切换。

网友(2015-03-07):
学习了,我是刚开始用PADS ,思路和习惯还需要速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