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的光绘文件.art用什么软件能浏览?allegro可以吗?

楼主(2013-03-05):
第一次出光绘,想检查一下是否正确。又找不到查看方法
求指导

网友A:
cam350 ,genesis,volor等等都可以查看光绘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350 ,genesis,volor等等都可以查看光绘文件

我用cam350打开不开.art文件,报错文件格式不识别。。。。
cam350 9.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am350打开不开.art文件,报错文件格式不识别。。。。
cam350 9.5

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am350打开不开.art文件,报错文件格式不识别。。。。
cam350 9.5

用Cam350的Import->AutoImport导入,不是直接用open去打开。

网友B:
    直接在allegro中导入光绘文件也行

楼主:
    已导入成功,可以看了。
那么光绘文件显示的图形就玩玩全全是生产出来的样子了吧?
    真是感谢各位

网友:
    用CAM350打开,file-import-auto im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导入成功,可以看了。
那么光绘文件显示的图形就玩玩全全是生产出来的样子了吧?
    真是感谢各位

這個是生產出來的樣子(但是廠商製作過程還需要更改一下線寬線距,因為蝕刻過程會有一定的銅皮消耗,最終產品是一樣(誤差範圍內))

网友:
    allegro自带查看光绘的  于博士15.7书里面讲到过 我以前也看过
好久没用了 忘记了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allegro中导入光绘文件也行

怎么弄??大神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