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并口通信接线出错啦!

楼主(2013-03-05):
430单片机和液晶用并口通信,Lance_D0到Lance_D7为8条数据线,但是这里把并口高四位连到了P3口上,低四位连到了P4口上,这款单片机不支持单个引脚的操作,只能对整个IO口操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实现并口通信啦?

网友A:
"这款单片机不支持单个引脚的操作,只能对整个IO口操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实现并口通信啦?" --------------除了51之外许多的单片机都不支持单个引脚操作,可是你为什么不使用结构体和共用体??采用IO映射的方式不就可以了啊??你是学生还是刚刚毕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单片机不支持单个引脚的操作,只能对整个IO口操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实现并口通信啦?" --- ...

我是学生,还有三个月毕业,你说的IO映射对我来说比较高端了,从来没用过,不过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一定好好查资料学习一下,尽量不改电路板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支持位操作就先读输出寄存器的值,修改你需要修改的位之后再写入输出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还有三个月毕业,你说的IO映射对我来说比较高端了,从来没用过,不过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一定好 ...

搞不定再找我QQ1821476845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