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排阻为什么不能建立Xnet?

楼主(2013-03-06):
pads9.5中单个的电阻,电容都可以建立Xnet.
但是排阻就不能建立,希望有大侠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参照Jimmy大神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参照Jimmy大神的帖子

    JIMMY的帖子我看过了,但是排阻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JIMMY的帖子我看过了,但是排阻不行。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试试

我的板上传不方便,你可以随便打开一个PCB文件,选择个排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板上传不方便,你可以随便打开一个PCB文件,选择个排阻试试看。

我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

先谢谢了,难道是我的软件装的有问题?请问对于排阻还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点评):
不需要特殊设置

网友C:
    排阻是不行的把,以前试过不行,好像以前的mentor
    都不行,不知现在可以不

网友(点评):
请使用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阻是不行的把,以前试过不行,好像以前的mentor
都不行,不知现在可以不

我的软件版本是9.5的,不过我试过还是不行。可是论坛上有人说行,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D:
    建立Xnet.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立Xnet.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吗?

也叫扩展网络,指一个网络串接一个电阻或排阻后形成两个独立的网络,为了和其他网络做等长考虑需要再把这两条网络变成一个整体。

网友:
    谢了,解释的很好!

楼主:
    不知道其他的大侠们有没有建立成功的,分享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软件版本是9.5的,不过我试过还是不行。可是论坛上有人说行,不知道是咋回事?

    你好,难道只有正版的才行吗?如果这样太令人失望了。

网友E:
我们老大用的是正版,貌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老大用的是正版,貌是可以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遗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阻是不行的把,以前试过不行,好像以前的mentor
都不行,不知现在可以不

以前是正版的mentor

网友(2013-04-26):
    有没有用破解版的排阻Xnet建立成功人啊?是不思正版的才行,不行的话以后只能用单个电阻了!

网友:
    好像是不行,难道要正版的才行!

网友(2013-08-03):
    WPC 发了一个帖,把排阻设计下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