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工序

楼主(2013-03-06):
请问下多层板是先钻孔还是先层压再钻孔,或者是定位孔先钻好后再层压钻via。如果是最后一种为什么不一起钻。
烦请高手回答一下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普通多层板是先层压在钻孔的,如果内层有埋盲孔,那就要先钻孔后层压了

楼主:
o还有不同回答吗 坐等

网友B:
不清楚你具体想了解什么?
常规情况是先将内层做好,层压,钻孔,镀铜,外层线路,阻焊、字符、外形、测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具体想了解什么?
常规情况是先将内层做好,层压,钻孔,镀铜,外层线路,阻焊、字符、外形、测试 ...

 谢谢 我就想知道层压钻孔的顺序是不是必须先层压后钻孔

网友:
    先层压后钻孔是作贯穿孔
    先钻孔后层压是作盲埋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多层板是先层压在钻孔的,如果内层有埋盲孔,那就要先钻孔后层压了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2013-04-17):
(工程4H)→(开料30分钟)→(内层线路转移1.5H)→(内层线路QC30分)→(内层线路蚀刻30分)→(内层线路AOI检测1H)→(层压4H)→(钻孔2H)→(沉铜2.5 H)→(板镀40分)→(外层线路图形转移1.5H)→(外层线路检查30分)→(图形电镀→2H)→        (外层线路图形蚀刻30分)→(外层线路AOI检测1H)→(阻焊印刷4.5H)→(阻焊检查30分)(字符4.5H)→(金手指6-8H)→(喷锡4H)→(二钻30分)→(外型30分)→(V-CUT30分)→(电测试1H)→(QA30分)→烘板→包装→发货
如果是机械盲孔的,就是这样的开料-钻孔-沉铜-内层图形转移-层压-钻孔-沉铜-线路图形转移-层压-外层线路图形转移,后面就全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4H)→(开料30分钟)→(内层线路转移1.5H)→(内层线路QC30分)→(内层线路蚀刻30分)→(内层线路AOI检测1H ...

非常感谢您
!!明白了。另外问一下光学定位基准点再生产过程中是做什么用的,怎么用。

网友(2013-06-14):
    还没有走过超六层的板,所以还是有点不明白,不过我相信我用到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各位大师说的话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C:
    (工程4H)→(开料30分钟)→(内层线路转移1.5H)→(内层线路QC30分)→(内层线路蚀刻30分)→(内层线路AOI检测1H ...

先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