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编辑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之前发个贴的,但我没说清楚。
问题:原理图上的有200多个贴片电阻,有多种阻值参数,例如:0603-103-J,0603-203-J,0603-223-J,0603-5001-J,0603-104-F,0603-1801-F。
请问怎样全局一次性改为0805,其它不变。

楼主:
附图

图片,将下面0603改为0805,其它103,203,153,等等元件阻值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将下面0603改为0805,其它103,203,153,等等元件阻值不变。

这个好像是不可行的...貌似你只能够分几次修改...每次修改name完全一样的...貌似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这个只能一次改同一种规格和封装的器件
选择Part Comment和Current Footprint相同的器件,此时将这两项同时修改即可。
你型号为什么要这么写?不太理解这样做的用意。这样做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很有可能是公司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一次改同一种规格和封装的器件
选择Part Comment和Current Footprint相同的器件,此时将这两项同时 ...

我觉得这样做没啥优势,反而增加后期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一次改同一种规格和封装的器件
选择Part Comment和Current Footprint相同的器件,此时将这两项同时 ...

0603-103-J-T  J=±5% ,T=贴片类

网友:
查COP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0603-103-J-T  J=±5% ,T=贴片类

你觉得这样的意义大么?在输出BOOM表的时候,封装,器件的详细型号都能列出来;
再说了,0603,0805等只要是个搞电子或者搞OEM的,谁不知道是贴片元件?!
个人觉得,在标注里填这么详细,没什么意义。你觉得焊接厂会对着你的电路图去焊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这样的意义大么?在输出BOOM表的时候,封装,器件的详细型号都能列出来;
再说了,0603,0805等 ...

网友A:
对于器件的属性,个人觉得有以下几项即可:(以三星0805  +-1%  1K  的贴片电阻为例)
Designator(标志符/位号):R?
Part Comment(部分参数):1K(想表示出误差等级的话,可以标为1KF)
Current Footprint(封装):0805R/0805(我个人习惯上将同样封装,不同类型的器件封装名称和封装外形做成有标志的)
Description(描述):RC2012F1001
这样的话,将来输出boom的时候,器件有关的信息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器件的属性,个人觉得有以下几项即可:(以三星0805  +-1%  1K  的贴片电阻为例)
Designator(标志符 ...

要考虑生产线上的员工,供应链的采购,工艺,品质,产品技术,售后维修工等等人员,画板的也有不少人,要有统一标准。贴片元件生产时,可以锡膏工艺,也可以红胶工艺,两个封装的焊盘大小不同,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等等。。。。在哪里吃麦当劳都是一样味,这是标准化。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