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不能把一块pcb作为一个模板,放到另一个pcb中

楼主(2013-03-06):
pads能不能把一块pcb作为一个模板,比如一块独立的电源板,我要将他作为另外一块板的电源部分,能不能在另外一块板中直接复用这块pcb

网友:
可以,使用pads reuse功能,但注意必须原理图有相同的电路,包括元件属性以及位号

网友:
两块板……器件位号都是独立的话用导入reuse有问题,开ECO直接加载整体reuse模块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