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板时电源网络1.2v,1.8v,3.3v的网络有几种处理方法?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3-03-06):
在画板时电源DC_IN,1.2v,1.8v,3.3v的网络有几种处理方法?
连线的话有时走线太长,画铜皮的话该如何划分区域呢??

网友:
看你布局咯,一般分割电源层,对应一些敏感高频信号需要参考的电平去铺电源铜皮
BGA下一般是core部分1.2吧,中间一圈1.8,外沿IO什么的3.3
不建议拿线拉过去,实在不能铺的话,大电流的尽量走表层吧,同样的宽度内外层过流差很大的

网友A:
呵呵,多谢鼓励~~
就我个人经验,电源这东西要通盘考虑,刚开始布局就要考虑,最后铺铜/分割还要考虑
之前做过一个ARM+DSP+FPGA的,4条压轨(1.2,1.8,3.3,2.5)布局的时候没太在意,到最后走完数据线了要铺电源并分割电源层了,直接崩溃了,各种铺不过去

网友(2013-05-10):
给力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谢鼓励~~
就我个人经验,电源这东西要通盘考虑,刚开始布局就要考虑,最后铺铜/分割还要考虑
之前 ...

请教一下ARM+DSP+FPGA他们之间通讯,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那,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