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3换根网线就成DEMO版本了。

楼主(2013-03-06):
为什么pads9.5-3换根网线就成DEMO版本了。我用WIFI可以用,用网线就不行。晕,有什么招没

网友:
不会吧,安装版的就换网卡也不会呀?之前绿色版从无线切到有线,就会出现DEMO!

网友:
自己破解的问题吧。。我换硬盘,加内存都没有问题啊。。呵呵

网友:
    是不昌你电脑装了两个PADS软件,打开错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网线可以了

楼主:
    2楼的正解,就是绿色版的

网友:
    会不会是破解程序跟你的网卡mac地址绑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