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距离疑惑

楼主(2013-03-06):
电路如下

L与N之间是220V交流电,请教各位大侠,A与B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A与C或者 A与D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

网友: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测量方法

网友A:
據上文的敘述和我的認知,氣電間隙和爬電距離都是計算一、二次側的安全間距。

只不過一個是依空氣直線距離計算,一個依絕緣物質表面距離計算。

A、B 為一次側,C、D 為二次側,同次側應該不需要考慮安全間距(因為等電位)。

但同次側好像要考慮絕緣電壓,因為 L 和 N 短路還是會死人。

還需要版面其他先進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據上文的敘述和我的認知,氣電間隙和爬電距離都是計算一、二次側的安全間距。

只不過一個是依空氣直線距 ...

  对于输入端的L与N肯定是要考虑的。。A和B虽然同在一次侧,但是A此时并不是L,B一直都是N,A与B之间的压差不是很大,也就1V,我不确定这样需要考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输入端的L与N肯定是要考虑的。。A和B虽然同在一次侧,但是A此时并不是L,B一直都是N,A与B之间的压 ...

言之有理,還好我寫的是 L 和 N 短路,不是 A 和 B 短路。

网友B:
1、强电端AB与CD一定需要约4mm(我用的是企标,如需要,你可以参照国标)的爬电距离。而且需要注意光耦的封装,检查爬电距离是否足够,如果仅仅是满足电气间隙,那还需要考虑开槽。
2、AB之间的爬电距离根据压降乘以一个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强电端AB与CD一定需要约4mm(我用的是企标,如需要,你可以参照国标)的爬电距离。而且需要注意光耦的封 ...

1、强电端AB与CD一定需要约4mm(我用的是企标,如需要,你可以参照国标)的爬电距离。而且需要注意光耦的封装,检查爬电距离是否足够,如果仅仅是满足电气间隙,那还需要考虑开槽。
2、AB之间的爬电距离根据压降乘以一个权值。

1.开槽是不是只对爬电距离有影响?对电气间隙没有影响?

2.A与B之间1V的压降,那么他们两个引脚引出的线是否要注意爬电距离呢?

楼主(2013-05-23):
引用 网友B:
1、强电端AB与CD一定需要约4mm(我用的是企标,如需要,你可以参照国标)的爬电距离。而且需要注意光耦的封 ...

最近在布一个欧标的板子,不知您对这个有了解没?高低压之间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要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