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丝印画在焊盘上,板厂会把那个丝印做出来吗?

楼主(2013-03-06):
如题,把丝印画在焊盘上,板厂会把那个丝印做出来吗?

网友A:
看板厂的心情和你的运气了。想稳妥就别那样做。

网友:
嗯,如果做事细心的板厂,会有工程EQ过来,问是否要你帮你移开,如果遇到不好的厂商,那就没有了

楼主:
明白,感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厂的心情和你的运气了。想稳妥就别那样做。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一般上会帮你处理掉,移动或者去掉。
但是如果没看到的话,就直接印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