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移动元器件时软件报错退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07):
allegro PCB Editor移动元器件时软件报错退出怎么解决

网友:
database check之后呢?

楼主:
我这个是整个电路板中只有一个元器件是有问题的,只要一碰到就会报错,软件退出!

网友:
把软件自动保存的SAV(好像是这个格式)的文件 改为BRD 然后打开 解锁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BUG   貌似第一次画PCB不会出现,如果后续对PCB进行修改什么的  移动某些器件就会崩溃,我以前经常遇到,现在16.6版本还没遇到。